华硕P4P800S-X上键盘机器不亮

楼主(2008-10-25):
华硕P4P800S-X主板,上键盘机器不亮,代码挡20,不上键盘可以点亮.测PS2口旁电感对地质都是610 拆排溶    换电感排阻无效通电后测电感有一路无电压   通IO64脚  其他3路分别通IO62脚63脚65脚都有5v电压  断开64脚电压就有   换了2个IO故障依旧,无意中发现把12V(CPU供电4口的)取消电压就有了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还忘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
重点查BIOS31PIN的CLK和时钟IC的波形是否不正常

网友:
谢谢了  我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也说这定``

网友(2009-08-22):
换一个键盘接边上的黑色电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