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P180C

楼主(2008-10-25):
神舟P180C笔记本无声音  但在聊天时 和对方开语音对方能听见
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内唛是好的,只是喇叭有故障

网友:
外接耳麦试一下,如果有声,就是喇叭的问题啦!

网友:
外接我试了的   还是没声音    我怀疑是声卡心片坏了   还没换

网友(2009-03-10):
是不是喇叭坏了啊,检查一下喇叭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是驱动不对吧,你看看上面应该是SIS7012或7018,有的系统盘自驱为AC97,有喇叭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