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的TL431坏了是不是通电马上就炸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楼主(2008-10-25):
一杂牌雷击损坏,查辅助电源的开关管,保险,开关管上的2欧电阻坏,还上后一通电就炸了、TL431坏了是不是通电马上就炸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
如果保险管已烧黑,说明初级电路有短路现象,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待机电
源管,主电源开关管,有没击穿。

网友:
雷击的请多检查
一通电就炸,前级还有严重短路。、
TL431坏了,应该不会让炸的。

网友:
说明有短路的地方,在检查其它地方.

网友:
TL431坏了,可以造成开关管损坏,而且不罕见。另外光耦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不会马上炸,大概十秒这样,我试过没有装推动管c945的,结果十秒这样才炸,估计是开关管工作在自由振荡状态下最终导致炸掉的

网友:
應該不會炸,
如果總是通電炸,
就要看看輔助變壓器是否有匝間短路了

网友:
你要检查下辅助电源的初级线圈,我估计肯定是击穿了,可以测下电阻,一般在几十带几百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