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DELL的日立硬盘

楼主(2008-10-25):
请教大家,DELL的日立硬盘
那天我给他把分区删除途中死机,结果导致认盘
但是不能分区,啥光盘上的工具都运行不了,点一个就死机
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硬盘

网友:
跟帖 问过问题 戴尔的隐藏分区 用什么 方法最好分出来.有人说用DM 分区 但是我试过不行按 最后还是低格的

网友(2009-09-23):
应该是把分区表给清了就可以的,我碰到好多在分区过程中掉电的都是把分区表清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