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屡烧行管问题

楼主(2008-10-25):
可能出现的故障在那里?

网友:
检查行逆程电容是否容量变小,或虚焊.

网友:
换下,主电压的一个滤波电容.及主电压,不能太高或太低了,.测下行推挽的电压,高压包也可能.

网友:
我所遇到过的有:逆程电容坏(打火),行激励不足,阻尼管坏,高压包局部短路(打火),行激励变压器供电端的滤波电解电容坏,行管散热不良造成温度过高!校正电路等!

网友:
补焊一下行激励变压,高压包等大件元件.

网友:
影响行管的几个元件有:二次调整管(降压型),逆程电容,阻尼管,高压包,行激励管,高压尖峰吸收元件

网友:
大概就是这些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