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88 主板

楼主(2008-10-25):
[此板跑d4。内存供电2。9不知正常否。请各位前辈指教。急
华硕

网友:
对不起。主板为华硕p4p800 se

网友:
内寸电压2.9有点过高了

网友:
内存电压一般都是2.5V左右的~!你应该检查一下供电部分,还有内存槽!~

网友:
这
换过供电管。还是一样。

网友:
跑d4查内存的AD线和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供电管 G 极的控制电路,一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