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54假负载

楼主(2008-10-25):
请问上面的“高速串行总线”对地值必须一样吗?我手上的主板测出来有3种数值,悬除很大。
DDR,SD内存接口部分有为“0”的阻止还有直接对地的

从未用过754假负载,请前辈赐教

网友:
高速串行总线共有76根,上下分两组每38根必须一样

网友:
754引脚定义图

754引脚定义~! 很详细的哦!

网友:
不同的 北桥芯片组  ,阻值有一些差别!

网友:
这个板子是升技KU8,用的是整合芯片,我量出来有3组数值,47,100,670。请问对吗?

网友(2009-12-08):
谢谢3楼的,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