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5):
我没有修过显示器,自己的显示器坏了,图像超亮.像爆光了一样,菜单调没有用.我在网上看了下说可能是驱动板坏了,现在我拿了个驱动板,但不知道怎么改线,主要是供电.是不是只在电源板上接根12V和地线就行了吗?(按键板先不说)
显示器

网友:
好像有好多线了,你还是叫专业人员给你搞一下了,到时候越搞越坏就麻烦了

网友:
我只要供电是怎么改的,其它线上面都标有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如果你是来学习的,请先读《新手必读》,先了解论坛规则,然后再来提问和讨论。

网友A:
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是不能擅自去掉,如不清楚其原理,最简单的是用万用表测量板子插头几根线的电位(开机时),正确的电位是:1)供电的12-16V或5-8v, 2)on/off控制点亮信号为3-5v,3)调亮度信号线通常为0.5-1.5V,如此电位过高,在调亮度时不能改变,则说明主板上有问题,如果能变化则说明高压板亮度控制有问题,是高压板坏了。基本检查就到此。

网友:
一般的通用板只需要12V供电支持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原电源板上的12V供电和地线连接在通用板上,最后只要找到ON/OFF线就OK了

网友:
我用他原装的驱动板测了开机电压为3V,然后我用我买的板子接了12V和开关不行,灯管一直闪,开机电压都不正常,

网友:
如果灯管损坏也是不会亮的,首先你要排除原有的电源板供电是否正常,高压部分是否正常,然后你才去考虑驱动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