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短路个人维修思路请修正

楼主(2008-10-25):
发现南桥发烫  干掉南桥边上的供电场管  仍然短路  干掉内存供电管子 还是短路 干掉网卡芯片 还短路 干掉IO  还短路 南桥坏!

网友:
直接用万用表测PCI第A14脚更快

网友:
干掉内存供电管,
和这个有关的吗??

网友:
我一般都是测南桥AD线的   你说的测A14一只脚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
PCI A14脚是信号线还是数据线,  我忘了.. 不过这个脚是和南桥相连的.......

网友:
PCI A14脚是信号线还是数据线,  我忘了.. 不过这个脚是和南桥相连的.......
--------------------------------------------------------------------------------------
电源应该在电源层连起来的,只有用万用表的导通档测,眼睛是看不出来的,或者你直接测南桥背面的电容的两端,一段是0V,一端是3.3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