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5):
联想17寸显示器,飞利浦代加工的,开机后变色,有点发红,有点闪烁
显示器
联想

网友A:
这个毛病不好修,你首先把高压包换一下,然后把AFC反馈电容查一下,主要是瓷片电容,再就是尾板

网友:
联想17纯屏开机灯亮无高压
联想17纯屏开机灯亮无高压。行管C极60V,B极0V,行推动管G极0V
该怎么解决?

网友:
说下一片枫叶的总是,你首先看一下,行扫的供电角是否有12V,是否工作.是否有短路.不升压的问题太多,多看贴子

网友:
从一台15"显示器上拆下了一根VGA数据线,简单测一下,发现排线不对,重新做了一下,
安装到位,开机再试,使用到现在没发现问题.

网友:
颜色变的故障的确不太好修,偶曾修过几台此类故障,大都是视放块三基色输出端的耦合电容性能下降所致。

网友(2009-06-01):
看看是不是消磁电阻坏了??测一下

网友:
查一下嵌位电容和末级视频放大电路的电容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显示器让别人修过?要不排线怎么会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显示器基本是红色的经过我师父检查是尾板有个地方搭铁了(具体位置忘了)导致颜色不能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