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Y200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25):
我这里修一台天逸Y200机器,机器的耳机接口有问题,拆下机器处理好后好了,裸板接上可调电源,插外显开机正常,开关机几次都正常,现在把液晶屏接好,开机无显,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只有0.6A而却没有变化,CPU有温度,北桥没有温度,各部分电压正常,感觉是硬启动没有成功,现在没有思路,望大家给我思路。指点一下。
cpu

网友:
有那位高手路过时指点一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可能在时钟
你可加笔记本维修技术群
群号52148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