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三星工装提示“没有检测到显示器总线接口”

楼主(2008-10-25):
我准备用三星工装调试,我线都接好了,然后点软件进入怎么老提示“没有检测到显示器总线接口"这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接好也要接显示器啊
显示器也要通电的

网友:
这个软件我用过~~你得把驱动给装上.并且显卡不能用PCI的显卡~
  因为我用的那个老机子是个PCI 的.运行软件的时候就会提示有检测到显示器总线接口 换了一个AGP的显卡就能进去了~

网友:
明天试试,我用的是PCI-E的显卡

网友:
不行呀,换了AGP显卡的主板,也不行,

网友(2008-11-27):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和bios里的ecp&epp设置有没有关系,或者我的主板是inter的集成显卡主板不行?急盼恢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设置说明就按说明做吧!为什么要自己更改方法---更改了方法为什么不想办法解决!!

网友:
哈哈,,,你们是不是没有跳线!~!要到CRT上啊,,,看清了,我用的时候也出现这个了,后来发现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就是液晶啊,还要跳到crt上吗,我全是按说明上做的,还是不行,是编程器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