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5):
ms-7267点不亮跑45,主板开机后风扇能转,检测卡跑45,有时跑39.显示器就是不显示,求各位有经验的看一下应该是那儿的问题呢?ami的bios
点不亮

网友:
北桥空焊了

网友:
查下显卡,用替换法换块显卡试验哈。

网友:
全集成,加了块还是一样,谢谢!北桥空焊我没办法。

网友:
大部分北桥问题多!!!

网友:
无铅的945北桥,空焊率极高的。

网友:
压北桥试一下,如OK,可发给有BGA机的维修点做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还是先换一下BIOS芯片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