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3极管的代换

楼主(2008-10-25):
修一片讯景显卡,查得有几只贴片3极管损坏。

找不到原型号K ss 的管子 ,问下高手这种管可以用那种型号的管代替呢?

网友:
mos管,我也是乱换的,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会代换的朋友来说下。。

网友:
没人理我 。。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吗 ??

网友:
有懂得告诉人家一下吗,

网友:
有人知道怎么代换吗 ?

网友:
印象中这是个NMOS,如果找不到同样的,可以用702类替换。(702在主板上很多见)

网友:
哎呀,,在这款卡上,再拆下一个好的同型号管子,在下面测正反阻值,得出结果不就可以找代换的了吗?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