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了台T30真怪!

楼主(2008-10-25):
是上门收的,在客户那试什么都没问题,就是一边扬声器不响而已,可是拿回来后点不亮了,可能是路上振坏的吧!拆出来发现2。5V的供电电感脱焊,焊好后装机开机居然跑85 89代码,不上内存也是一样,报警声四声“嘀,嘀,嘀,嘀”,连续三轮。我拆机时没有发现有安全芯片啊,怪了,难道BIOS出问题了?还是还有别的地方还有虚焊?有哪位老师碰见过这种问题请说一说!!!!

网友:
就是报警安全芯片  刷下试试

网友:
多钱收入的?收本子,就有风险的。
估计本来就有暗病

网友:
T30的安全芯片的小板松了吧??

网友:
我拆机的时候真的没看见有安全芯片小板之类的东东啊!那是否刷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就OK了呢!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网友:
大伙认为T30还值多少?我是广西的,当时是1800收的,是不是贵了!配置是P4 2.0,512内存,60G硬盘,电池和DVD光驱还挺新的,还保到明年!呵呵!

网友:
还有个问题,是不是T30的安全芯片是直接做在主板上的呢!如果是的话那是哪一个芯片,还请知道的老师帮帮忙!

网友:
或者是说那个小板是在主板哪个部位!请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烂机1800你也收?

网友:
是运气太差了!收的时候怎么试都是好的!可一拿回来就出现这问题了!现在我在朋友那找来了一块安全芯片的板子插上可以点亮了,可是报0192错误,这种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不!有没有通过刷BIOS来解决的啊!

网友:
大伙先不要偷笑我了!先把问题解决了就好办!刷BIOS我现在没有条件,哪位高人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解决0192报错的问题材呢?都急死我了!茶饭不思啊现在!

网友:
真的很急啊!编程器倒是可以搞到,可就是那个TSOP40转接座子没有啊!我想这样行不行,通过连线接到编程器上刷行不行呢?我看了TSOP40的定义脚,发现有不少个是空脚,我的意思就是只连和编程有关的脚是不是可以刷进去呢!如果可以的话分别是哪几个脚!还请各位版主,各位师傅说说!毕竟连40个脚不是一件易事!先谢过了!

网友:
T30不用安全芯片可以开机的

网友:
换个T30的BIOS

网友:
继兄!你说T30不用安全芯片可以开机是在哪种情况下啊!我也在怀疑,因为这台机子之前是可以正常用的,就是上面说到的2.5V供电出了问题搞好之后开机就出现跑8589代码,可我在拆机过程中确实是没有发现所谓的安全芯片的小板子,但在朋友那借来块安全芯片的小板子可以点亮,就是出现0192的报错,照你说的那不是安全芯片的问题,那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是否可以通过刷免安全芯片的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啊!

网友:
急啊!请版主帮帮忙啊!!!

网友:
刷不了bios.就买个不用安全芯片bios.或找到以前丢的安全芯片.

网友:
安全芯片掉了 你好好找找看

网友:
有些是管内存芯片的线或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刷个BIOS,解密也行...再不行换BIOS跟EEEPROM...

网友:
看来运气还不是很差,今天无意中找到了拆机时没有一点印象的安全芯片!谢谢各位的关心和帮助了!真是有惊无险!!呵呵!!

网友:
1800是贵了,应该1000左右收吧

网友:
LZ不用着急,报0192还是安全芯片的事,你换的安全芯片一定是不批配,建议你再换一个安全芯片,最好是T30机上的。我有一回可就是换了好几个安全芯片才解决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现在那T30正常使用中!

网友:
我晕啊  花那么多的钱 收一台 T30 太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