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读盘很慢

楼主(2008-10-25):
Seagate   40G 7200 的盘~

开始接到无盘的机子上不认盘~

后来把它接到 有同样牌子有系统 80G硬盘的机子上做付盘居然能认了~但是就读盘很慢~用深度的系统自带的扫描硬盘的工具扫面,没有发现坏道,

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请师父们指点下

网友:
还有个迈拓的20G的盘~认不到~
检测就只显示个 Maxtor  ***
不晓得是啥问题?

网友:
我也是。260G 希捷硬盘。电脑能认到盘。但是读的速度非常慢,没办法格式化分区。。怎么弄??

网友:
我发现个问题~用本基地的MHDD WINXP下用的~检测硬盘的转速只有4560~用随机检测才2000多~但硬盘标的是7200啊~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过我的现在还好~能装系统了~就是读盘慢~能格式化~

网友:
我的也是,低格过了,扫描极慢.......

网友:
换一块板子。再检测。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换个板子(主板)我在两台机子上都试过的~情况一样~不晓得是不是固件出了问题~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