桶形失真 要查哪里?

楼主(2008-10-25):
一杂牌显示器 桶形失真  几何模拟量均可调 但始终调不到最佳 windows桶形的不大  dos下就像酒桶

要从哪个部位入手

网友:
这点我想还是查一下,S校正吧,从CPU出来的几路的,  在查下S校正电路/

网友:
我想还是调试问题.用户模式不行的话.可以进工厂模式里面进行调整.

网友:
我觉得也是 三个s电容全好 (电容表测过) 不过这个杂牌的不知道怎么进入工厂模式

mcu是MD1006 从未见过

网友:
是按键的还是单键飞梭的。说清楚。

网友:
换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