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吗

楼主(2008-10-25):
开机几秒后就显示如下:

请问是那里有问题?我重装xp 8.0 ,仔细看了主板,网卡芯片旁边的一个电容给碰歪了,和旁边的电感短路,重装系统后现在正常了。谢谢!

网友:
内存可能不兼容换一下!

网友:
可按上楼说的换内存试下,如不行可用光驱启动看进光盘PE系统是否也蓝屏现象.如还蓝屏则可能是主板故障

网友:
很多蓝屏有时是一些贴片电容坏了造成的,我试过拆掉网卡3。3V电感进去后蓝屏。

网友:
拆下网卡电感后蓝屏,是因为改变硬件配置了,所致辞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