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s有时花屏经常黑屏各位大大来看看
会员101295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10-26):
7300gs有时花屏经常玩游戏时黑屏过段时间(不一定多长时间又好了又能点亮)开机有时能自检成功开开有时滴一声长响显示器黑屏能进系统有声音怀疑是显卡问题正常开机后任务栏显示您的显示位数过低提示 经常滴一声长响显示器黑屏没显示怀疑是虚焊或显存问题(有过花屏关机之后自检过了之后显示器有的)问下买一块7300gt1手或2手的多少钱 修这块显卡要多少钱 50元可以吗
谁有显存检测软件麻烦发到我邮箱中 mats4.8的麻烦也发过来吧谢谢各位大大qwerfz@yahoo.com.cn

会员101295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有人能帮帮我吗 谢谢大家

网友:
搜下我的帖子,有个测试软件,先测下。

网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mats测试结果好像没问题看起来是虚焊了

网友:
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还请高手答复

网友:
显存没问题呀,是否驱动没装好?
或者显示输出阻容有问题?

网友:
显存看起来是没问题的了 驱动装好了在启动的时候会滴的一声长响启动不起来但是能进系统有系统启动声音开机显示器点亮启动后在关机有时又启动不起来了 现在又启动不起来了等过一会(不一定多长时间)又能启动了很邪门像是哪里虚焊了 问下大家修这块显卡要多少钱60元可以吗还是买一块3650好mats的测试是在能点亮的情况下做的点不亮做不了呀所以上面的结果不知道正确符

网友:
你可以试下降频 把他工作频率减低      我以前也碰到过 测了没什么问题降频就好了

网友:
每个元件都加焊下,(GPU除外)。再用软件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