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杰微915GVe-l cpu无主供电(已修复)

楼主(2008-10-26):
上CPU不走码,用假负载测CPU“无主供电”,测Q2  S极有1.2V输出,G极受isl6566控制有2.12V,后发现不上假负载,直接空着,Q2 S极仍有1.2V输出,上不上假负载主供电无变化,假负载测试点对地阻值不通,但假负载测其它的主板能测到电压。(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有没有查一查VCC电压和AGP电压。如果正常的话,不走码IO可能会有问题,你的主板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不上假负载和CPU,VCC测试点1.2,agp1.6

网友:
用假负载测CPU“无主供电”,不上假负载,直接空着,Q2 S极仍有1.2V输出

可能CPU座空焊.你上假负载后压一下再测,应该有CPU主供电.

网友:
是透针的,能空焊吗?

网友:
你说的Q2是不是北桥供电的啊管子啊,还是什么啊,我经常修915GVE的但是对元件位置没注意看呢,你说清楚点啊

网友:
一般我碰到上假负载没电压的情况。我会先仔细的检查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我就会上真U
一般就能发现问题的
可能6566坏哦。这个家伙坏的多。保险电阻也要注意了!!

网友:
先测量一下VCC,VID组合,ENLL的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6566  VCC 5.20     VID4 3 2 1 0 12.5分别为111001(高电平为1。06)
ENLL电压为5.20
上面是上假负载
不上假负载
VCC 5。20    VID4 3 2 1 0 电压分别为1.31   1.31   1.31   1.31  0.03   ,VID 12.5为1。31

网友:
更换IO,IO型号为it8712f-a,CPU假负载有复位了,上CPU诊断
卡开始跑数,不过不知道是不是IO问题导致核心电压不正常,还是我的假负载有问题,不过主板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