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80G.IDE挂上就死机问题

楼主(2008-10-26):
三星80G.IDE挂上就死机,定在主板LOGO里面就进不去了,BIOS也进不去.(注意是作为副盘用的).用手感觉硬盘好象供电不足,转速一会快一会慢.有时能进系统.但用的途中会突然死机...........拔掉硬盘能顺利正常进系统.怀疑是电板问题...但手头没有代用板,请高手指点...电源是航嘉钻石版,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我试过拔掉主盘和光驱,只接三星副盘都死在LOGO画面

网友:
先不接电,进MHDD然后扫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你好,此时的电路板的CACHE可能有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