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看看这种现象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

楼主(2008-10-26):
MAG 15液晶,型号565.开机瞬间画面正常,然后从不同的方向慢慢偏红.最终整个画面偏红色.是屏的问题还驱动板呢?因为这种驱动板屏线是45线和30线的,我手上没有这种板没法试.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你试试灯管.如灯管是好的.就是驱动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