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承龙 S262S 报错

楼主(2008-10-26):
怎么进CMOS    下面图片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

网友:
cmos电池没电吧?

网友:
CMOS有电   BIOS也刷过了  就是进不了CMOS

网友:
认不到cpu型号,你用的台式机cpu?

网友:
coms设置程序在南桥的,你是不是按f2,或del进不去吗,如果刷过bios就看看南桥

网友:
BIOS不支持当前的CPU
尝试更新BIOS版本
其他的没有太好的办法 换CPU试试

网友:
换了CPU 还是一样的问题  那位大哥有高版本的BIOS

网友:
从能看到的英文开始翻译,因看不到全文,可能有遗漏造成的翻译不准确:

CMOS设置错误
CMOS日期和时间没有设置好
---------警告:不明处理器----------------
不明的CPU安装到你的系统上。
请联系你的BIOS制造商。
致命的错误,系统中止

解决方法:
1、CMOS放电清零测试下。
2、尝试将该主板的BIOS刷到最新版本。
3、或换个比较低的频率/版本的CPU安装到该主板上测试。
4、主板相关的电路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