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中上有个5脚集成块谁知道它的资料

楼主(2008-10-26):
ACER笔记本电池上有个5脚集成块上面只写着C5
它是做什么的
我不小心把它弄掉了
有一脚我没法焊上了
不过现在电池还能用
大家有知道的
指点一下它的资料
没有它会不会影想电池正常工作

网友:
可能是两个三级管,你找到电路图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电路图呀有我就不问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子啊,那个元件编号是什么

网友:
你能画出这个芯片所连接到什么元器件上的简图就能分析出其的内部结构,到其他板子上找到哦同样标志的芯片的电路对比。

网友:
谢谢大家我自己在看看
看能不能画个简图
现在电池还能用
能不能影响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