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Presario2800 USB+5v飞线

楼主(2008-10-26):
请大侠帮忙,USB 5V飞线问题。
Compaq presario2800笔记本主板如下。在插入带电源的USB设备时将两个USB接口同时烧坏。电脑除了USB接口不能使用,其它全部正常不影响电脑的使用,桌面右下角频繁提示“集线器端口电涌”。打万用表,测得USB数据线接地阻值正常,USB电源线阻值只有6欧,开机电压只有0.8V。判断应为USB电源短路,但找不出来短路的元件,如有大侠知道请不吝赐教。现本人想图简单,直接飞线5V解决,也请大侠赐教。本人初学者,请指点在何处飞线取5V为好(主板哪个点有5V可做飞线)。谢谢。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网友:
如果USB不能用,我见意你还是换南桥试一下,我上次遇到一个明基的本子,就是可以点亮使用都没有问题,就是USB不能用,我拆开一看桥上都列了一个口子,奇怪可是还可用,就是USB不能用.

网友:
你确定南桥不坏吗?
我告诉你  你量U口阻值是多少
          有时候很难看出来 其实那个阻值只要相差3欧  就表明南桥坏了
  要不是不懂   那就直接换U口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典型的usb5v短路。造成浪流涌电流大。usb接口旁应该有6脚的芯片吧。它是为usb供电的

网友:
先看USB旁边给它供电的芯片坏了没有,如果没坏就换USB,不行就只有做南桥了

网友:
USB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usb5v短路了,电脑又能提示.说明南桥是好的.飞线5V是不行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建议。USB接口对地阻值为600欧。还有一个问题忘了说明,我买了一块的4口USB的PC卡,插上后一定要外接一个5V电源到PC卡上才可以使用USB设备。很奇怪,是不是5V根本就不供电了。USB口旁边也没看见有6脚的芯片。十分郁闷。

网友:
飞线的话直接把原来的线断开就可以接 不过 你电脑都提示电涌了应该是南桥挂了  换了吧 飞线不能解决报电涌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鼎力相助。我先飞个5V,凑合能用USB就行。

网友:
换USB 5V供电CHIP,不要动SB.这个CHIP应该接电容.(电解)

网友:
哪位大侠能帮小递提供一个USB 5V供电的chip样板,小弟好对照着找。谢谢 。

网友(2008-11-30):
问题已经解决,经过几周的搜集资料及钻研。拆掉PC卡插槽后,下面有一个IC:2425A 1BM,这个IC是USB供电芯片。此芯片损坏导致短路。拆除此芯片后,不再提示USB集线器电涌,硬盘读数据时电压不够的吱吱也小了好多,电脑自带外放也少了好多交流电流声。接下来就去华强电子世界买此芯片,已经查找到好多家公司有卖。谢谢在此之前各位大虾的关注,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误打,芯片是2545A 1BM。

网友:
呵,千万不要直接飞5V,那样是很危险的,我就干过这样的事,结果,U口直接起火。我至今还没有想明白怎么会起火的。因为跟上面供电部分已经断开了。后来才找着USB供电芯片。难找是因为电源端对地电阻在万用表的鸣叫区,只能一点点去找,又没有图纸

网友:
看芯片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