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80A 屏幕老跳动!!闪烁

楼主(2008-10-26):
RT
知道的朋友给点建议 开机屏闪 排除屏幕问题 如果插外接 外接没显示 屏幕闪烁更严重
联想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事吧,你查查液晶高压本的事吧

网友:
高压部分接触的问题..

网友A:
要看是图像闪还是背光闪。

网友:
重新做了显卡 好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