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X升级T2显卡

楼主(2008-10-26):
IBM-T4X系列ATI7500(9000)显卡升级T2显卡方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对照正反面的图纸改动就可以了  图纸在附件中 下载解压后用系统自带看图软件即可打开

网友:
改了会变成什么显卡?

网友:
改了会变成T2的啊,显存128的啊。厉害。下个看看

网友:
真正的显存不会变的吧

网友:
怎么不变,T2自带128M显存啊

网友:
改成ATI-T2的显卡撒 这是IBM-T41P用的高端显卡

网友:
显存大小是由ATI-T2这块显卡背面上所带的显存颗粒芯片大小决定的

网友:
散热不受影响吗????

网友:
散热问题当然要配长管的风扇 显卡上必须要散热

网友:
呵呵,我还真的想试一试!

网友:
LZ没有亲自试过呢?是不是拿我们来当试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