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高分屏线怎样改成低分屏线

楼主(2008-10-26):
IBM T42高分屏线怎样改成低分屏线 谁改过 请教一下
最佳答案
范永宽
这里有个图片,你参考下,

网友:
这里有个图片,你参考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直接用T4X低分屏线换下T42高分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那样确实好 但是我就想知道怎么改 谁知道说一下

网友:
屏线接头上有跳线,具体怎么跳记不清了,找个低分的屏线对照一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网友A:
换条低分屏线再换屏。

网友:
楼主悬赏分有主了,范师傅讲的图文并茂啊。

网友:
范师说的非常好,把几个电阻一变就好了,谢谢无私奉献的朋友。

网友:
太好了 学学 范师傅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