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S7 显示器下半部分没图像,上半部分中间还有 ...
PHILIPS 107S7 显示器下半部分没图像,上半部分中间还有条白线

楼主(2008-10-26):
PHILIPS 107S7 显示器下半部分没图像,上半部分中间还有条白线
什么问题那里坏 请在线的师傅帮哈忙解释下
谢谢 !!!
下面附上图,
手机
拍的不怎么清楚
[
]
手机

网友:
换个场输出块。

网友:
场输出电路问题,主要检测场块旁边有关几个电解电容

网友:
我来说一下;,首先,你看一下,行扫出来的场补偿是否正常,场块的供电是否正常,场块及周围是否有坏件

网友:
很明显是场部分的问题
看看12V两路,还有那个保护二极管,场块边上的

网友:
查场输出块的供电是否正常,再补一下场IC和周围元件虚焊

网友:
买了个场管回来换上去,
基本上都OK了,
可显示器的最上边还有两条亮线
下面都正常
什么原因...........................

网友:
附上电压也不知道测得对不对
1 -0.10到0.10
2 10.22
3 11.03
4 -11.12
5 -0.56
6 0.56
7 0.56
帮下忙啦 (那两个双引角的绿色的东西怎么测试?)

网友:
终于搞好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