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T1103光耦与PC817光耦能否互用

楼主(2008-10-26):
两者参数是否一样

网友(2009-02-05):
能你换吗??我这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两种光偶的具体参数如下,你自己对照着看看吧:

网友:
真搞不懂,截图不行吗,非要我的分分来看,我容易吗,我

网友:
你可以到网上查 www.21ic.com,
光耦有开关型、线性放大型 pc817就是线性放大型,
特别像TOP系列光耦都是线性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