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570FD开机保护,一次电源正常,救命啊

楼主(2008-10-26):
美格570FD指示灯亮,,测主电压195V,开机瞬间二次电源管J512导通,+B输出为80V,可随后跳变到140V缓慢至0V,测扫描块TDA4856 10脚供电为11V,正常,2脚X射线保护阈值4.7V,保护后为0.7V.也正常, 6脚+B输出为6.1V,扫描块4856与高压包已换掉,用的是代用品,症状依旧,还是高压可以起来,就是马上二次电源关闭,不知是不是+B取样电路的问题,反馈电阻330K的完好啊,初步测试该部分元件还可以,希望各位前辈给予小弟指点迷经,谢谢了

网友:
和我修的那台TCL情况差不多, 也不知怎的焊几下又可以了,但不亮屏.

网友:
那你还是查一下高压包周围的电路吧, 小电路,G1,G2。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
G1和G2的电压是多少算是正常呢?   我测得G1是-70V左右,  G2在管座脚测是500V左右.

网友:
这款是不是美格15寸珑管那款.建议检查ABL电路上的所有元件.特别是三极管.

网友:
似的,我要好好查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