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不开机

楼主(2008-10-26):
海尔W66机器不开机,加点电流到0.6A不动,各个电压都有。10秒后电流掉至0.1A,CPU电压没有了,代码卡从FF便到00不动了。哪位高手修过这个机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CPU 供电呢
先看看三

网友:
CPU空焊可能性大,这种情况

网友(2009-04-01):
你试着压北桥  或是cpu  看能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