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存供电管不良引起的CPU不工作!

楼主(2008-10-26):
今天上午接到一块斯巴达克845PA主板,据客户说前段时间能点亮,只是偶尔死机,昨天突然不亮了,接过主板开始目测,发现CPU旁4个6.3V2200uf电容鼓包,心想又来个菜哈,
,跟客户要了30大洋,开始动手换电容,因为手头没有6.3V2200uf的电容,只好拿了四个16V2200uf的电容换上了,开机检测,晕,还是CPU不工作,以前也用这种电容代换的啊,没有出现过问题啊,无奈之下只好上假负载,测量CPU供电,时钟,复位等,都正常,难道是CPU座开焊?上带灯测试座,晕,全亮,正常啊,压南桥,北桥故障依旧,无奈之下想换IO,可摸IO温度正常,又不象,进而怀疑换的电容有问题,没办法啦,重换吧,于是从旧板上拆了四个旧的换上了,再开机,故障依旧
,算了,从头开始测吧,这时候测到内存供电的时候发现问题了,内存居然没有供电,量内存供电管没有什么异常,难道是又是一不稳定管子?换!!,弄了个15N03换上了,呵呵,开机一路狂飚,久违的26又出现啦,呵呵,还是粗心了,早这样细心的排查不至于费这么大的劲哦,希望看到此贴的人以后都能细心点!!
cpu
cpu供电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换电容不启动的现象,也是内存,按你的办法试试。

网友A:
内存我上次也是供电的内存 只有1.78V 换了3055就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