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老机器600E 报错

楼主(2008-10-26):
今天接一台IBM老机器600E ,出现163,161报错,进不了系统,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进不了系统

网友:
BIOS电池失效 更换CR2025 纽扣电池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玫瑰之约
COMS电池好像是没点了
每次开机都要重设时间,日前

网友:
换COMS电池就好了.昨天还修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