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夏新v3小本“花屏”了,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26):
大家说会不会是显存?还是显示芯片?

网友:
您问:显存?还是显示芯片,
这本本恐怕是集成的显卡吧?】

换内存,或者北桥。
昨天送个小本,ASUS 5000的,和你一样,开始我以为是板载内存的事情(显卡集成),去掉板载内存。查上迷你内存333172阵 512M的
结果还花,应该是北桥了
本人做不了北桥,告诉他,得换板1000了。他不修了

网友:
  看来比较麻烦哦....

网友:
这是液晶屏的排线接口,接触不良的病

网友:
哎。。有可能是屏线松动。。外接试了吗?

网友:
把屏拆开重插下屏线,最后拆主板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vga外接接口呀.......

没有VGA,无所谓,有没有S端子接口呢?

首先判断是显卡还是液晶屏部分的问题

网友:
显存卡\显存这两个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首先外接CRT,确定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液晶屏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是把各位大哥!

网友:
首先接CRT,排除一下显卡,再看是不是屏线

网友:
外接正常并不能 说明显卡没 问题,但是首先是要排除屏线和平的 问题

网友:
屏线/屏/显卡(北桥)/显存(内存)都有可能引起..不是专业人士不要乱.动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屏线问题。你可以来回动屏试试。可能是屏线地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