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E

楼主(2008-10-26):
不插PCI-E显卡,用PCI显卡可以点亮
插上PCI-E显卡点不亮,故障代码走BB C1.其中内存时钟(16 17)两脚的电压被拉低
此故障如何修复?

网友:
此故障为单桥通病,一是桥开焊,二是桥坏,

网友:
测一下PCI--E的偶合电容对地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