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不复位故障一例

楼主(2008-10-26):
型号:华擎  K8upgrade-NF3
故障现象:整板不复位,无VCORE ,无1.2V
检查过程:内存2.5V左正常.AGP 1.5V正常.  VCORE ,1.2V供电点对地电阻值正常.

思路:VCORE,1.2V均不正常.考虑到时序的原因.决定先修1.2V

         检查1.2V场管.输入3.3V正常,G极1V,偏低.先更换场管(因为换着方便),无果.跑线路到一LM324的7脚(输出端),测其5脚(同相输入端)电压0V.  跑线路…………LM324  PIN5 连接到一小芝麻管的C级,其E极接地。    直接将其取掉………………再通电试。-----1.2V正常了。

          但是仍然不复位。检查发现还是没有VCORE,测量L6711的VID信号组合正确,OUTEN脚高电位。直接更换L6711
再触发……………………正常了

网友:
L6711是什么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PWM 芯片

网友:
好,谢谢版主经验分享

网友:
请问版主:
1、1.2V是什么电压,是北桥电压还是VCC-VID电压
2、取掉小三极管后,LM324的第五脚正常电压是多少?
3、无主供电检查顺序是内存电压-AGP电压-北桥1。2-VID信号-PWM EN吗?

网友:
维修新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太深奥了,看不懂.说否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
请问版主:
1、1.2V是什么电压,是北桥电压还是VCC-VID电压
     是NF3的单桥板,说实话我还不清楚,也许是桥的一组供电吧.
2、取掉小三极管后,LM324的第五脚正常电压是多少?
     1.2V
3、无主供电检查顺序是内存电压-AGP电压-北桥1。2-VID信号-PWM EN吗?
    我写过一篇时序的帖子,去看看吧.不同的板子也许有不同的设计,灵活点.不要死记.

网友(2010-01-17):
不错 顶顶 但是我还有点不明白  那个拆了的三极管起的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