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显示器屏幕有拖影

楼主(2008-10-26):
TCL液晶屏幕有拖影,是不是同步电路有问提啊?会不会是屏上的问题啊?请高手给个建议,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整个图片上来看看。我好帮助你。重点检查屏线。

网友:
信号线.驱动板都会引发类似故障.

网友:
还有屏IC出问题也是会的,要一个个的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