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修南桥虚焊故障的

楼主(2008-10-26):
今天下午,我憋的实在是没办法了,因为我前2天收了个845d的板子,故障是开机显示器没反映,cpu的风扇转,但有的时候能开机正常,放在那里不敢下手,因为有的时候能开机,害怕动手后给弄不开机了,看书,,,,,在基地里卖的主板维修书,用挤压法发现,我用 手压南桥的时候,能开机,于是眼睛一亮,是 南桥虚焊?
    我手里有个安泰信8205,我把前面的嘴去掉,这样做的目的我是为了增加出风口能大一些,再用自己配置的松香水,用棉花团沾点望桥里滴,这时候我把板主板倾斜放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松香水能流到桥芯片下面,均匀一点,我把8205的风档放在3,温度放在370,我就开始吹,当看到松香水起泡,过会就没了的时候,我就停止吹。自然晾后,我开机,关机,再开机,反复实验..........哈,没出毛病。

网友:
你是上面吹,还是下面加热。如果是下面加热的,起码要到附近的贴片元件自动回位才可以停止加热,否则绝对返修

网友:
我加焊过两次南桥,也是压南桥才可以开机,我原用热风枪在板下吹没什么感觉于是用安泰信852D在下面吹,调到330度,吹了下感觉上面的贴片电阻还没能动锡还没容,但我也是第一次吹所以怕吹太久吹坏了,于是停下了,拿来开机,开机跑00是不是南桥吹挂了?? ??

网友:
你是上面吹还是下面吹的?我吹了两个NF4S的芯片,两个都挂了.

网友:
上下一起吹温度难掌握!最好是先吹下2分钟左右再吹上!要看实际情况观众松香水的变态自己感觉下温度!用多艺熟啊先用坏板练下先

网友:
我还是用BGA 焊机加的桥
效果不错
公欲利其事 必先利其器

网友:
精英845PE  故障:不开机 压南桥右下角能开机 但是跑OO  01 来回反复   经上面加焊一次(温度370  连续加热2分半   )  后来一试  OK了   呵呵

网友:
做桥最好是用白光,温度控制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