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短路维修

楼主(2008-10-26):
3伏或5伏短路如何能迅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这样是不是还是回到跑电路问题上啊?

网友:
跑线路太慢了

能有更好的心得和方法就能准确快速的找到故障点呢,3伏或5伏短路

网友:
高手们都来谈谈啊,各种短路故障的维修

网友:
就几个芯片,网卡,EC,南桥

网友:
偶也不会。呵呵。我刚去学的。。现在还没毕业。
能不能找到这个板的点位图

网友:
也可以用低电压烧,摸哪里烫就可以

网友:
各位请说一点精点的,这些都不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3。3V短路南桥坏!!!!!!!!!!!!

网友:
加电烧,修短路的很又效的,哪烫换哪,一般都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13楼的说的是好方法,但适用于严重短路的和电压较高的地方。

网友:
老实点跑线路吧,加电烧是要冒风险的,哪烫换哪?有的IC少一组电压也会发烫~~!!!

网友:
测对地阻值,可以断电路烧啊烧啊烧啊

网友(2009-01-02):
学 习下了  谢谢

网友:
我现在修的板子就有问题 3.3后级电容漏电。。。。郁闷
严重短路一般可以挂相应电压烧的

网友:
最快最省的方法就是烧了,先低电流,再慢慢加,我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网友:
哈哈 相机的办法也不错 有的话一定买一个
一般我用的也是烧
暂时没发先更好的办法

网友:
用小电压烧没事的,开始用1点多伏,再慢慢加。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烧没错的, 一点点地加,就会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