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2S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26):
都说电源故障好修今天遇到一个麻烦的机器,一台AOC 772s的机器电源炸STR-G5643D和启动供电和反馈的零件坏,使用G5643D的外围零件比较少,除了变压器所有的零件都检查和更换了,电源就是启动不正常电压滴答跳变50-100v,真是头大了,求达人给点思路!
附件为772s的电源图

终于找到一个同型号的变压器代换,还真是变压器引起的故障!

网友:
FB901换过没有?/?

网友:
应当还是负载短路吧。。。。。。。。。。。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这个电源比较简单.只要关键元件检查到位了.主电源部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你上面描述的故障现象.还是检查一下负载是否有短路的吧.

网友:
把行供电电路断开试试看

网友:
FB901测是好的我短路过FB901 FB907 FB902都还是不好,负载已经逐一断开测试过故障依旧.

网友:
更换了FB901 FB902 FB907还是故障依旧,难道真的会是变压器故障吗

网友:
300V电压正常吗?
代换C821和FR107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
变压器磁饱和 如果用万能电源块,可以驱动的
换上5643还是不行 只好用万能电源块

网友:
300v正常,FR107也再次代换了故障依旧哦,负载肯定是没问题了,现在只能怀疑变压器的故障了.

网友:
万能电源的电压不知道有没那么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