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08-10-26):
一台lenovo  L193的显示器。
客户来时说两星期前摔过一次,一直用着。到现在是才出问题,问题是这样的,通电后也亮。可以正常显示,亮不到两秒就自己灭了,灭两秒后又自己亮了,还是可以正常显示。
如果不插灯管,看指示灯可以一直亮着。看样子是正常的。我也找个一个屏+灯管,也是会出现亮一下就灭。灭了又亮,控制面板上的所有按键也能换过试了,还是不行
看这种情况是不是高压部分的问题,高压部分又是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己经解决了,还是有虚焊问题。加焊关建点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在线等。谁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这难说的,先用新的高压板试下吧,判断是高压板还是灯管问题吧。但是电源以及主板故障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我看是虚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问题己经不可能了。我也换了试了不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板子也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用单灯的高压条来一个个的点,以慢慢的减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