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650N(GF7300独显)开机无显,外接也无显示。

楼主(2008-10-26):
方正650N(GF7300独显)开机无显,外接也无显示,都是明显能感觉机器在其他运行方面是正常的,键盘的大小写和键盘等也都能正常的开启和关闭,硬盘等也是一直在闪烁,就是没有显示,是完全的黑屏,不是暗屏,该机器是GF7300独立显卡,请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暗屏
显卡
黑屏

网友:
显卡问题吧,加焊试下。

网友:
肯定是显卡挂了

网友:
如果是那種小個頭的顯卡,很容易壞掉

网友:
个人认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问题,或者是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2009-03-26):
晕,跟我这两天接到的机器问题一样,有没有真正解决,等待回复

网友:
显卡坏了。我有台海尔的也是7300的显卡。加焊用不了两天又是这现象,新的显卡芯片没有卖

网友:
我昨天昨上加焊了一下,现在能亮了,今天测试一天,但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