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能在COMS中认到盘.....

楼主(2008-10-26):
迈拓硬盘能在COMS中认到盘进系统不认???

网友:
是不是没分区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说清楚
估计N40P的,进入C区了,开机按F1跳过,
PC3000,加载LDR,刷写固件,
再不数据的情况下,实在不行校准。

网友:
金钻8  原来用BT时间多了 就这样了

网友:
可能是坏道多了,我修过一台就是这样的情况。在BIOS或开机时都可以看到。但就是装不了系统,挂从盘进系统也看不到那块硬盘,后来用ERASE擦除后重新分区就可以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ERASE 是什么 不懂 能不能说明白点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