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问题 网卡RTL8100C的带换

楼主(2008-10-26):
网卡RTL8100C的带换
RTL8100C  下一行尾数是Q3    S1      A1
他们能互换吗?

网友:
网卡芯片从来不备,坏了就加块新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换的,只要第一行一样就行了。

网友:
话虽如此可是联想 的小机器一般的PCI 和AGP卡插上去固定螺丝的铁皮高了 必须得修现在那中卡也买不到了

网友:
我也觉得只要RTL8100C相同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管下面的数据(一般是生产标记)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本人测试过

网友:
可以代换,但是如果网卡受雷击了,那问题可能不只是网卡芯片故障,包括接口电路的排阻等,甚至南桥,我们一般除了给维修站的主板更换以外,其余全部加网卡

网友(2010-07-04):
被雷击的有个连那个MAC地址新品也坏了造成人不到网卡

网友:
绝对没问题,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