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在运行中,突然挂了,求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08-10-26):
好好的T43,昨天换了2条三星的1G内存,可以开机,重启都正常,然后就运行了1个多钟头,没有管它,期间有接一个USB的移动硬盘;回来再看,所以指示灯熄灭,按键无任何反映,拔掉电源、电池再接上,所有指示灯闪一下,风扇转一下,全部停止,再无反映;经测试,到达电源管理芯片的16V都有,南桥电感测试无电压,3.3V及5V都在,大家给给意见。

网友:
拔掉内存,硬盘测试还是不行。

网友:
大家分析看看是不是电源管理部分的问题 ,插上电源,AC都不亮

网友:
用诊断卡看一下跑什么代码,IBM不开机一般都会断电

网友:
送修吧,你又没有维修工具.就是告你也修不了

网友:
嗯,不过保险坏了,还是可以自己换,就怕维修的忽悠我

网友:
呵呵,最怕是碰到保险坏,硬要BGA, ,不坏都整坏的主

网友:
按樓主所述情況,南橋可能性較大。。。

网友A:
你这个人及其不厚道,修本子本来就是技术活,让人家赚点是应该的,人家都要生活么!难道不要钱你才满意啊!

网友B:
送修吧,估计是南桥坏的多,哥们如果你不是修东西的,还是找人修吧...在这里混的都是你眼的中的JS吧,可是不当JS怎么活呀,总不可以修一个笔记本要20元钱吧...

网友:
送修吧 这种东西人家说也说不清楚的,

网友:
本人想也是南桥问题比较大一点

网友:
楼主可以是搞维修的把,你可以找个万用表量下USB接口中间的两个脚看下是不是短路,如果短路拉,短路拉多半是南桥坏拉

网友:
按楼主说的情况来看,感觉是后期电压产生时导致的掉电保护,中间接过移动硬盘,也是怀疑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修吧,估计是南桥坏的多,哥们如果你不是修东西的,还是找人修吧...在这里混的都是你眼的中的JS吧,可是不当JS怎么活呀,总不可以修一个笔记本要20元钱吧...

人家楼主的意思就是想花20块钱修一下!!

网友:
这种人大家理他也没用,也不是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人及其不厚道,修本子本来就是技术活,让人家赚点是应该的,人家都要生活么!难道不要钱你才满意啊!

我看你才不厚道,如果保险坏了,请人修修好了,给个百儿2百,本来就不为过,但是你要忽悠别人做BGA,肯定不行吧,我有说不给钱嘛,你搞清楚再说吧

网友:
LS的有几位本位意识挺重的啊,我也只是想问清楚,好修的时候不至于太被动!如果说保险坏了,要我做BGA,一块主板不就废了,真搞不清楚你们怎么怎想的;各有各的难处,谁都可以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修吧,估计是南桥坏的多,哥们如果你不是修东西的,还是找人修吧...在这里混的都是你眼的中的JS吧,可是不当JS怎么活呀,总不可以修一个笔记本要20元钱吧...

兄弟误会了,只是想送修钱咨询下,心里有底,南桥坏的话,如果换的话是不是等于这块板基本废了?大概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