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ADSL的维修资料

楼主(2008-10-26):
请问谁有ADSL的维修资料

网友:
ADSL MODEM 的维修

  MODEM上有几个很抢眼的面板灯,当MODEM正常工作时,它们会显得格外的忙碌一闪一闪地按照连线时的实际传输速率传送数据。我们当然应该知道每个灯所代表的意义,以便及时掌握MODEM当前所处的状态。当然,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产品,在每个灯的旁边设有简单的提示标识,对用户来说真是非常体贴。
就拿ZXDSL831 ADSL MODEM常见故障检修
项目        故障现象        维修措施        故障原因        过程分析
1        指示灯不亮        更换34063芯片更换DBS104G整流桥堆        电源芯片损坏
2        指示灯全亮        更换AT45DB161B芯片,并重新写入软件        Flash芯片损坏
3        Lan灯不亮,不能ping通192.168.1.1        更换RTL8201BL芯片        网口芯片遭遇雷击
4        Power指示正常,Lan指示正常,DSL不能握手成功        更换GS3771-174-001H芯片,GS002-72,PS323,
5        经常掉线        检查软件版本号,如果版本过低,进行软件升级        版本太旧,旧版本软件固有缺陷
6        Lan指示灯正常,不能ping通192.168.1.1,不能进行web管理        Modem 默认参数被修改,用恢复出厂默认值的方法        参数被修改
7        只有power灯亮,其它灯都不亮,而且开机不自检        设备没启动,用编程器重新在Flash芯片写入软件        软件损坏
一,在MODEM 的维修当中不管是联信的,惟帆的还是中兴的,阿尔卡特的主要有几个电源测试点,一定要搞清楚
1.主芯片的供电电压,应该是1.8V
2.网口芯片的及FLASE,SDREM的供电电压3.3V
3.数摸转换芯片的供电电压5.3V
二、        ADSL MODEM维修常见故障
     注:造成下列故障的主要原因说明中没有包含外在因素,如:局方线路、噪音、电磁干扰、操作系统、网卡、拨号软件等原因。主要是讲述由于MODEM本身而导致故障的原因。
A.无电
故障描述:所有指示灯均不亮。造成此故障的主要原因是:
1        由于电源部分元器件或电路板本身造成电路开路,以致于无电压输入,导致无电;
2        由于元器件或电路板本身造成电路短路,导致无电。
      B.自检不过
      故障描述:设备上电后,不能完成正常的系统自检过程,可直观指示灯的显示状态,基本为指示灯乱闪或不闪。造成此故障的主要原因是:
1        设备的主要工作电压不正常;
2        Flash程序损坏;
3       参与系统自检的主芯片、SDRM、晶振、及周边的阻容器件损坏或之间的数据线有开路;
4        网口芯片、模拟口芯片损坏导致自检信号不正常。
C.反复重启
       故障描述:设备上电自检完成后或激活过程中,出现系统重新启动,再次进入自检过程,以不断重复此过程。造成此故障的主要原因是:
1         Flash程序损坏;
2         工作电压不稳;
3         复位键损坏;
4         主芯片损坏。
D.激不活
        故障描述:Link灯闪烁,不能常亮,读不出线路上下行速率,说明MODEM与局方设备无法建立同步。造成此故障的主要原因是:
1        模拟口部分工作电压不正常;
2        模拟口部分的元器件损坏;
3        主芯片损坏或与模拟口芯片间的数据线开路;
4        Flash程序损坏。
E.速率低
故障描述:ADSL线路的上、下行速率低于合格的标准速率。造成此故障的主要原因是:
1        电源部分与模拟口部分的电容损坏(漏电、滤波性能降低),造成信号失真,导致上、下行速率降低;
2        模拟口部分的电阻阻值变大,造成整体环阻阻值增加、线路信号衰减,以致于上、下行速率降低;
         主芯片、模拟口芯片、ADSL线圈,由于性能不佳、老化等原因,导致上、下行速率降低;

ADSL拨号中出现的错误代码

Error 602 The port is already open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或正在使用,不能进行连接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Error 605 Cannot set port information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不能设定使用端口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Error 606 The port is not connected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不能连接所需的设备端口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连接线故障,ADSL MODEM故障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检查网线和 ADSL MODEM
Error 608 The device does not exist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的设备不存在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Error 609 The device type does not exist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的设备其种类不能确定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Error 611 The route is not available/612 The route is not allocated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路由不正确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ISP服务器故障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致电ISP询问
Error 617 The port or device is already disconnecting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的设备已经断开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ISP服务器故障,连接线,ADSL MODEM故障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致电ISP询问 ,检查网线和 ADSL MODEM
Error 619
问题:与ISP服务器不能建立连接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ADSL电话线故障
解决:检查ADSL信号灯是否能正确同步。致电ISP询问
Error 621 Cannot open the phone book file
Error 622 Cannot load the phone book file
Error 623 Cannot find the phone book entry
Error 624 Cannot write the phone book file
Error 625 Invalid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 phone book
问题:Windows NT或者Windows 2000 Server网络RAS网络组件故障
原因:软件安装问题
解决:卸载所有PPPoE软件,重新安装RAS网络组件和RasPPPoE
Error 630
问题:ADSL MODEM没有没有响应
原因:ADSL电话线故障,ADSL MODEM故障(电源没打开等)
解决:检查ADSL设备
Error 633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或正在使用,不能进行连接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Error 638
问题:过了很长时间,无法连接到ISP的ADSL接入服务器
原因:ISP服务器故障;在RasPPPoE所创建的不好连接中你错误的输入了一个电话号码
解决:运行其创建拨号的Raspppoe.exe检查是否能列出ISP服务,以确定ISP正常;把所使用的拨号连接中的 电话号码清除或者只保留一个0。
Error 645
问题:网卡没有正确响应
原因:网卡故障,或者网卡驱动程序故障
解决:检查网卡,重新安装网卡驱动程序
Error 650
问题:远程计算机没有响应,断开连接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网卡故障,非正常关机造成网络协议出错
解决:检查ADSL信号灯是否能正确同步,致电ISP询问;检查网卡,删除所有网络组件重新安装 网络。
Error 651
问题:ADSL MODEM报告发生错误
原因:Windows处于安全模式下,或其他错误
解决:出现该错误时,进行重拨,就可以报告出新的具体错误代码
Error 691
问题: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不对,无法建立连接
原因:用户名和密码错误,ISP服务器故障
解决:使用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并且使用正确的ISP账号格式(name@service),致电ISP询问。
Error 718
问题:验证用户名时远程计算机超时没有响应,断开连接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
解决:致电ISP询问
Error 720
问题:拨号网络无法协调网络中服务器的协议设置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非正常关机造成网络协议出错
解决:致电ISP询问,删除所有网络组件重新安装网络。
Error 734
问题:PPP连接控制协议中止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非正常关机造成网络协议出错
解决:致电ISP询问,删除所有网络组件重新安装网络。
Error 738
问题:服务器不能分配IP地址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ADSL用户太多超过ISP所能提供的IP地址
解决:致电ISP询问
Error 797
问题:ADSL MODEM连接设备没有找到
原因:ADSL MODEM电源没有打开,网卡和ADSL MODEM的连接线出现问题,软件安装以后相应的协议没有正确邦定,在创立拨号连接时,建立了错误的空连接
解决:检查电源,连接线;检查网络属性,RasPPPoE相关的协议是否正确的安装并正确邦定(相关协议)
,检查网卡是否出现?号或!号,把它设置为Enable;检查拨号连接的属性,是否连接的设备使用了一个“
ISDN channel-Adapter Name(xx)” 的设备,该设备为一个空设备,如果使用了取消它,并选择 正确的
PPPoE设备代替它,或者重新创立拨号连接。

网友:
请问还有更详细的说明吗

请问还有更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
ADSL多数是被雷击芯片,MODEM固件损坏。关键有芯片代换,给个网站你自己去看看http://www.chinadsl.net/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