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板没思路了..

楼主(2008-10-26):
一张华擎NF6G-VSTA诊断卡不跑码,诊断卡上面只有3.3V供电,风扇不转啊!对地阻值没问题啊!下面测什么啊?高手说说啊?另跪求华擎P4i65G的电路图....先谢谢 了啊

看你也注册了很久了,怎么还不知道论坛的规矩?----禁止下跪!

网友:
是自己用的主板下面贴片电容掉了一个,应该不影响,就是那天测试内存的时候碰到铁片了所以烧了....具体烧了哪找不到新手没思路了啊

网友:
风扇没转那是没上电。也就等于不触发,关于不触发注意待机电压、32.768、开机键上的高电平等。另外你说的掉的电容测量下是什么电容如果是信号偶合的那掉了就不可以。

网友:
郁闷的,现在没假负载,阻值卡测试点都找不到,下月到老孙那学习的时候一定顺便买套回来................

网友:
按开机,供电,时钟,复位修
先跑电路
一个一个排除
知道那里掉了先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