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光驱维修的朋友请看

楼主(2008-10-26):
由于电源故障,我一philips dvd光雕刻录光驱 和wd硬盘同时烧毁,我拆开看,都是坏的马达驱动芯片。硬盘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同系列的电路板,换上原固件芯片,现在已经ok了。
       我的光驱型号是:philisps  spd6001bd/97  ,我也准备用代换电路板的办法维修。我在网上没找到同样的板,有个卖板的老板说用 建兴 SHM-165H6S 的电路板可以代换,说是代工关系。我就买了一块,买来后代换上,电脑能发现光驱盘符,在硬件中却没有dvd的硬件列表,主版能认到是  SHM-165H6S  ,我怀疑是不是还要装驱动。这个时候放碟片进去,读不出盘。  我找了几个驱动都不行,后来想到把固件芯片换下。我换了原来的固件芯片后,主板能认到是philips 的dvd,也有盘符,硬件列表里也有,但就是不读碟,打开盘符,里面看不到文件。
      说明一下, 建兴 SHM-165H6S 的板子和原板的线路都是一样的,主控芯片和马达驱动芯片也是一样,就内存芯片不是一个牌子的。
      我拆开光驱,做进碟实验的时候发现,光头只来回一下,光头亮一次,主电机转几圈就停了。我同时拆了另一个cd光驱,也做同样实验,发现进碟时(没放碟片),光头来回有几次,有好几秒的读盘动作,发现没碟后停止。
    高手门,请不吝赐教!

网友:
没啥修的价值不如换新的

网友:
本人就是想找故障原因,学习为主。修的钱确实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
把原光驱板上的BIOS装回去试试

网友:
光头的问题!你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