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ell 525w电源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10-26):
我是dell T3400工作站配的525W电源,故障现象比较奇怪,请各位大哥出出主意,谢谢!

故障现象:插上市电以后空载状态下会发出滋滋的电流声,但是刚开始的一个多星期使用是正常的,后来几天电脑在正常使用中偶尔会重启,再过几天电脑在正常使用中几乎每次都会突然断电,但是不象前几天可以重启,电源指示灯成黄色闪烁(据dell的手册上说是电源内部故障),此时听不到滋滋的电流声,奇怪的就是如果这时你把插座的电断掉,过一会再开,发现电脑又好了,电流声也来了。还有一点更奇怪的是,在电源自动断电,指示灯成黄色闪烁后,如果你不去管它,过10分钟左右电脑竟然又可以自动启动。在这种状态下用几天后,电脑彻底启动不起来了,插上市电机器的电源指示灯就成黄色闪烁,没有电流声。另外,我把电源的插头从主板上拔下,然后插上市电后,电源又开始有电流声了,待机的5V电压也有,但是我把市电关掉后,电流声一直在响,一直响个4,5分钟好像。
是不是哪个电容有问题,还是辅助电源有问题,还是保护电路有问题,这几天我的头都大了。

这个电源前一阵子曾经就因为这个问题维修过一次,现在修了不到1个多月,又重复出现了上述过程。请大哥们看看阿。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电源应该是主动pfc的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300v滤波电容。

没看见,主动pfc的出这样的情况就不好说了。
但是还是像一次整流波纹大。

网友:
奇怪,我昨天把这个电源拆了,什么也没换,就用万用表量了一些电阻阿,二极管三极管什么的,居然电源又开始工作了。那位大哥分析一下阿,我对电源电路没什么基础,不太懂。

楼上大哥所说的电容问题我看了下,好像有个450V 220U的被换了个没牌子的,还有一个450V 100U的是capxon的,好像据说不怎么样,哪天把这两个换掉看看。